dsp就是浮点协处理?

楼主(2016-04-15):
数字信号处理。。。没搞过,学习中

网友A:
你说的DSP应该是指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按数据格式分可分为定点芯片和浮点芯片两种。

网友B:
是否为协处理器,和具体的方案有关

楼主:
如果采用ARM+DSP模式,ARM用来控制,DSP用来运算,可以看作协处理器

网友C:
楼上说的还是蛮好的,DSP的本职工作就是数据处理

网友D:
有些系统可以只使用DSP来控制,不一定是浮点协处理

网友E:
也不是说做数据处理就是要浮点。

DM642当年是264什么算法的首先DSP。 这颗片子就是个定点的片子。而且264算法也不需要浮点。

楼主:
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F:
当然,这个浮点处理的比较常见的。

网友G:
浮点算法是DSP开发的基本算法。

网友H:
浮点数运算是最基本的运算方式的。

网友I:
浮点协处理,简简单单的就把DSP的应用精髓给说出来了

网友J:
浮点数的处理要比定点数的处理复杂的多

网友K:
DSP按数据格式分可分为定点芯片和浮点芯片两种。
是否为协处理器,和具体的方案有关,如果采用ARM+DSP模式,ARM用来控制,DSP用来运算,可以看作协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