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关于LM317的问题

楼主(2016-04-15):
上图是一块单片机开发板中的LED驱动,左边的那一块大概明白,随着PWM占空比升高,三极管从放大向饱和过度,三极管CE极压降下降,导致MOS(IRFR024N是MOS,图上有误)栅极电压下降,逐渐关断,灯逐渐变暗
右边那块LM317的部分就看不太懂了,左右两块是拼在一起的,标有G的两端是相连的,个人猜测这部分是用来稳定LED电流的,但是确实想不通其中的原理。
1.这里的LM317的输入输出电压关系是什么,可以定量分析么,流过LED的电流又该怎么计算,
2.其中的2Ω的电阻又是什么作用,我在板上测得的2Ω电阻上面的电压是0,ADJ和OUT脚的电压是一样的
3.还有LM317手册上面说的ADJ和OUT间的电压是1.25V左右,为什么这里面会没有压差呢,当然如果这里是1.25V,那么将变成LED恒流驱动,就不可能实现PWM调光了。

网友A:
用PWM去开关恒流电路啊。
然后呢,LED就在不停闪,闪得够快了,你就看不见它在闪了。
低频的闪烁对人眼伤害是很明显的。

网友B:
G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