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取模数组通不过编译

楼主(2016-04-15):
我现在在调430驱动TFT液晶显示图片,发现图片取模数组通不过编译。
请教各位如何才能将数组数据存入FLASH,并在显示的时候如何读出来?

网友A:
看看datasheet  貌似有个DMA

网友B:
手册里有详细介绍

楼主:
:L已经搞定了,蛋疼啊。貌似还是放不了64KB的数据进去

网友C:
在哪看到的

楼主:
用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1000={};这种语法搞定了,但是还是不能显示320×240的图像数据。存不下。

网友D:
直接上个SD多好

网友E:
你就是应该这么悲催  不用SD

楼主:
:lol我能告诉你这个 没SD接口么?擦

网友A:
用硬件SPI自己做一个

网友F:
flash中存入数组不是很复杂的啊,也就是整片的擦除的然后又大数据量的写入就OK啦

网友A:
存不下不是mcu的问题~~
换sd卡存图片吧

楼主:
恩,FLASH太小了

网友G:
你使用usb下载进去。

网友H:
串口也可以的。

楼主:
好的,我都试下,多谢大家

网友I:
使用摄像头的fifo

网友I:
直接读取flash,有那么大吗

网友J:
通过SD卡存储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1000={};这种语法搞定了,但是还是不能显示320×240的图像数据。存不下。 ...

正解

网友K: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型号,有些msp430内部flash比较小,可能存不了几个图片

网友L:
这个具体的看你的函数的啦

网友M:
芯片的flash是多大的

网友N:
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1000={}

@0x1000这是代表的什么

网友O:
FLASH太小,外扩存储

网友P:
那看下你的取模数组的数据格式是十六进制的还是?还有看下你的数组的数据占用的空间多大?

网友P:
这样主要时看下你的MCU的RAM是否够临时存储这些数据的,RAM不够的话,你编译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