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程序装在入其中运行?

楼主(2016-04-15):
DSP6747外部扩展16比特宽的SDRAM,如何将程序装在入其中运行?

楼主:
你现在啥情况

楼主:
我现在讲程序装入SDRAM后,高16bit为0,所以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A:
你试一下用仿真器能写高位吗

网友B:
嗯,这样可以先确认一下内存的扩展是否正确

网友C:
你首先确定你的SDRAM映射到了6747的哪个区了

网友D:
如果高16bit为0   你运行的时候就按低16位的计算取数

楼主:
嗯,多谢,周末快乐

网友E:
这个需要映射的,还有总线的应用少不了

网友F:
这个一般通过SPI总线写入的啦

网友G:
这个需要一个引导程序的,就是说一上电的就需要将该存储的程序读出来运行的。

网友H:
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不太清楚的

网友I:
是不是得需要一个引导程序

网友:
知道SDRAM映射到了6747的哪个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