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22的问题

楼主(2016-04-15):
最近在做一个小的检测系统开始的第一步先调通串口,可是在连好线之后,我都没有开始收发数据可USB转RS422上的接收信号灯一直亮着!!!
我真是搞不懂啊,之后我检查了板子和连线都没错,焊接的芯片也是才焊上的新芯片,求告知啊!!!

网友A:
AB线反了?
或者是线很长而没有失效保护或没有终端电阻?

网友B:
给出具体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线反了?
或者是线很长而没有失效保护或没有终端电阻?

没有,我确认了几遍连线什么都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确认了几遍连线什么都是对的!!!

那为何不对?显然你的“确认”是有问题的,注意好好看看说明书,最好弄明白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