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关于微弱电流放大的运放电路

楼主(2016-04-15):
本人菜鸟一个,请教各位大神:微弱电流信号在pA~nA级别,频率2kHz一下的交流,打算直接用一个1G欧姆电阻作反馈电阻将电流转换为电压,请问在电路屏蔽良好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运放比较好?或者电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前级用低偏,低失调的CMOS OP,尽可能大,后级交流放大,带通放大。

网友B:
pA级别的电流,那运放就要选择fA级别的了。
再者反馈电阻也不能用太大,否则失调的影响和引入的热噪声就难以处理了。
这个微弱电流是从什么传感器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用低偏,低失调的CMOS OP,尽可能大,后级交流放大,带通放大。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交流(2K)的好搞,如果选用直流的话,有点难度啊。每级都要用电容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级别的电流,那运放就要选择fA级别的了。
再者反馈电阻也不能用太大,否则失调的影响和引入的热噪声就难 ...

电流由铜电极感应电荷变化直接引入,打算采用1G大电阻作为反馈电阻,放大到mA级别电压,电阻热噪声计算下来大概20uV,还是可以接受的吧,之前师兄用的是T型反馈网络,效果不好,当然影响因素有很多,所以希望接下来能有所改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A级别的电流,那运放就要选择fA级别的了。
再者反馈电阻也不能用太大,否则失调的影响和引入的热噪声就难 ...

你可以推算,输入级反馈电阻越大,获得的增益与电阻噪声之比,是增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推算,输入级反馈电阻越大,获得的增益与电阻噪声之比,是增大的。 ...

之前在这里看到有DIY用100G电阻的,再看之前师兄用T型网络,放大倍数不如1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在这里看到有DIY用100G电阻的,再看之前师兄用T型网络,放大倍数不如1G ...

不要用T型网络,梦想用小电阻来实现大电阻的功能,对于极微小的电流放大,其带来的好处远远小于其带来的坏处。信噪比绝大地失下降,失调电压上升。还有制作工艺很重要,(针对输入级),参考LYMIX大神的,或《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相关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T型网络,梦想用小电阻来实现大电阻的功能,对于极微小的电流放大,其带来的好处远远小于其带来的坏 ...

是的,去年试验的时候电流在比需求的大很多情况下才有些许反应

网友C:
参考一下lymex的微电流那篇**,里面写得很清楚
好像在本坛也发过,但我没找到,只找到38的,38里面有一个lymex帖子合集比较好找.
http://bbs.38hot.net/thread-851-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去年试验的时候电流在比需求的大很多情况下才有些许反应

底噪(失调电压,随机)太大,淹没了有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噪(失调电压,随机)太大,淹没了有效信号。

感谢热心回答,有问题会继续向大神请教!

网友D:
JEFT型放大器

网友E:
几个大牛都在回答你的问题,楼主走运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交流(2K)的好搞,如果选用直流的话,有点难度啊。每级都要用电容隔离。 ...

交流也不能算好搞,因为反馈电阻很大,杂散分布电容带来的影响就很大

网友F:
交流要注意分布电容的问题,需要特氟龙线制作反馈电容来补偿输入端的分布电容,否则频响很低!

详见: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8&fromuid=28418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交流要注意分布电容的问题,需要特氟龙线制作反馈电容来补偿输入端的分布电容,否则频响很低!

详见:http ...

你说的有道理,制作工艺,反馈电阻取值很重要,输入级符合带宽的情况下,尽可能用大的,按输入电容,30PF估算,反馈电阻也挺大的,M级的,放大倍数不足的由后面的交流放大级补足。

网友A:
超微小的直流电流检测,一般不会用直流放大器来放大,最多是输入级用直流放大,后用相干放大器,几十万倍很轻松应对。相对于直流放大器放大倍数。

网友G:
用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也不能算好搞,因为反馈电阻很大,杂散分布电容带来的影响就很大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微小的直流电流检测,一般不会用直流放大器来放大,最多是输入级用直流放大,后用相干放大器,几十万倍很 ...

各位大神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

楼主:
新人发帖数有限,不能一一回复,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个大牛都在回答你的问题,楼主走运啊

初来乍到,很是感动

网友H(2019-11-04):
你好,请问你交流小电流的放大与检测最终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目前在做类似的检测,交流电流,大学从10pA~10nA,想向你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I(2020-01-15):
引用 网友B:
pA级别的电流,那运放就要选择fA级别的了。
再者反馈电阻也不能用太大,否则失调的影响和引入的热噪声就难 ...

这个fA是指运放的偏置电流还有失调电流要小于这个值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fA是指运放的偏置电流还有失调电流要小于这个值是吗

是的,偏置电流IB要小于信号源电流

网友J:
没那么复杂,不要害怕,多搞搞试试。fA级的放大器很多了,提取幅值可以用锁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