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式接近开关可以直接与单片机连接作为输入信号吗?

楼主(2016-04-15):
霍尔式接近开关可以直接与单片机连接作为输入信号吗?

楼主:
听卖家说接近开关的输入电压可以根据要求选择,那如果接5V的,输入信号就是5v电压,可直接与单片机连接作为控制信号,是这样的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类霍尔开关多数都可以与MCU直接相连,只要是5V工作电源的就可以。

楼主:
我看到有的说要接光耦呢,看来不接也可以,您能解释一下接光耦的作用或好处吗,望赐教!

网友B:
光耦的好处就是隔离呀

网友C:
如果现场干扰较重,因接近开关往往需要长线传输信息,故容易更容易受到干扰,加光耦可以隔离这种光耦,这是其好处,另外有些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不是5V,这时也可顺便通过隔离电路来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D:
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加个芯片隔离

网友E:
该如何使用这16根地址总线呢

网友F:
若霍尔开关可以工作在单片机相同的电压下,当然可以啦。否则接一个三极管进行电平匹配处理。

网友G:
先看看霍尔式接近开关的电压多高,是否在单片机电位允许范围内?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加光耦。好处:1、隔离保护。2、电平匹配。

网友B:
霍尔是可以直接接单片机的,霍尔一般电压是3-24V,全级霍尔是2.5-5.5V

网友C:
应该进行器件选型,三线还是两线,输出时什么形式的,PNP还是NPN输出或者是直接TTL输出!还是有个器件手册研究下好,要不可能接不上!

网友C:
一般说这类的东西都会用光耦进行隔离!另外,除了TTL直接接外,NPN和PNP输出的都需要设计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H:
我认为5v接近开关输出信号是可以与5v单片机直连的,在干扰不大的情况下。

楼主:
哦,好的,多谢啦

网友I:
这个与单片机的接入信号是 一样的吧??

网友J:
我是来学习的,请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