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么会将lib文件认为非法呢

楼主(2016-04-15):
编译出问题?lib文件中。。怎么么会将lib文件认为非法呢?

网友A:
没说完呢吧

楼主:
爆出的错误如下:类
"F:/softrest/ccs/lesson1/lesson1/INCLUDE/rts2800_ml.lib", line 3: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gmake: *** [source/DSP2833x_MemCopy.obj] Error 1
'Building file: ../source/DSP2833x_PieCtrl.c'
'Invoking: C2000 Compiler'
"D:/soft ware/CCS/ccsv5/tools/compiler/c2000/bin/cl2000" -v28 -ml -mt --float_support=fpu32 -g --preinclude="F:/softrest/ccs/lesson1/lesson1/INCLUDE/IQmathLib.h" --preinclude="F:/softrest/ccs/lesson1/lesson1/INCLUDE/rts2800_ml.lib" --include_path="D:/soft ware/CCS/ccsv5/tools/compiler/c2000/include" --diag_warning=225 --display_error_number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source/DSP2833x_PieCtrl.pp" --obj_directory="source"  "../source/DSP2833x_PieCtrl.c"
"F:/softrest/ccs/lesson1/lesson1/INCLUDE/rts2800_ml.lib", line 1: error #171: expected a declaration
"F:/softrest/ccs/lesson1/lesson1/INCLUDE/rts2800_ml.lib", line 2: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F:/softrest/ccs/lesson1/lesson1/INCLUDE/rts2800_ml.lib", line 3: error #915: invalid character in input line

网友B:
.lib文件不能改,是CCs5 的那个地方需要设置吗?

楼主:
还是其他文件包含的问题呢?

网友C:
rts2800_ml.lib有问题  这是在ccs 设置软件里面选择cpu后自动添加的

网友D:
自己就不用另外添加了!!?谢谢呵呵:D

楼主:
我觉得是,结贴了哈

网友E:
是不是没有添加进来

网友F:
在ccs 里面选择cpu后自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