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讨论DSP与嵌入式

楼主(2016-04-15):
从某种角度来说嵌入式的广度似乎可以很大很大,两个有着很大的关联,上我们嵌入式的老师就是研究dsp的!

网友A:
DSP的应用更实际一些吧

网友B:
学习嵌入式的就是需要的时间长

网友C:
用DSP(数字信号处理器)做嵌入式系统只是一种实现方式

网友D:
还是感觉dsp应用多点吧

网友E:
DSP应该是嵌入式应用中的一个部分吧,嵌入式系统是软硬结合的系统,而DSP是门技术,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当然有时候也指一个芯片。

网友F:
这个还要看实际的应用的啦,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的

网友G:
这个现在挺火的,都比较高端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