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6-04-15):
搞了几天的12位da,刚把电路焊接后,程序很快写出来,就是没结果,后来用别人的芯片,发现我的坏了;msp430f149贴片的,手工用电烙铁焊接,电路辛苦焊接触来 却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A:
吹下来重新焊接吧。

网友B:
焊接的使用不要抹很多的焊锡。

网友C:
温度不要特别高,容易出问题,最好根据芯片的要求。

网友D:
慢慢来,多练两次就好了

网友E:
芯片拿去抽密码箱就行了,抽一个密码箱处理一个芯片!

楼主:
嘿嘿   坏的直接扔了   管它贵不贵

网友F:
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的,只要有耐心的就可以的啊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哈

网友G:
这个焊接的时候,不能高温长时间进行焊接的

网友H:
焊接的时候芯片的管脚不要用电烙铁长时间接触的。

网友I:
测量电路了吗

网友J:
不一定是坏了,msp430没那么容易坏的。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检查下msp430的io间有没有连一起的

网友K:
不能下载程序原因有多种,也不一定是芯片焊坏

网友L:
这个在焊接的时候不能对芯片的管脚上不需加温太长时间的。

网友M:
焊接的时候是不是烙铁接触芯片时间太长了

网友N:
会不会是芯片的引脚没有和PCB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