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整流滤波电感、电容值

楼主(2016-04-15):
打算搞一个AC220V转DC220V的电路,想用LC滤波,输出5KW左右
但是翻遍了资料,没找到计算公式,求L C的值。
求高人指点公式。

网友A:
找本基础模电书翻翻说不定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基础模电书翻翻说不定能找到

找了,没找到啊,都是讲的原理,没有计算值的公式。。。。

那我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其实可以自己计算。
能够接受多大的纹波,需要多大的电感电容能够计算出来并没有多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自己计算。
能够接受多大的纹波,需要多大的电感电容能够计算出来并没有多复杂 ...

我要是知道公式,还发毛的帖子。

我要的是公式,我网上查了,2天了,没有,要么就是看不明白。我不是高手u,是小白,明白吗,不要用你门的思路考虑我的想法

楼主:
我大晚上的找这么个公式,容易吗

网友A:
高压大电流,用电感不用电容可能要更经济一些,如果负载是纯电阻负载的话。如果负载电流可能出现快速的起伏,那么电容是必不可少的。
简单一点,假定你允许电压起伏10%,22V,那么电感量计算,简化的,可以这样:
L=V×dT/dI=220V×10mS/2.5A=0.88H,这是不要电容的滤波。dT是峰值之间的时间,取50HZ的半个周期,10毫秒,dI是电压变化导致的电流变化:25A变化10%,2.5A
电感的饱和电流要大于工作电流25A。

如果有电流可能有较快的起伏,可以用电容:
C=I*dT/dV=25A×10mS/22V=0.011F=11000uF

电容容量很大而且耐压至少400V成本会比较高。
1H的电感在铁心上绕制体积不大于是成本会比电容低很多。

如果同时用电感和电容那么电感量和电容量可以降低一些。。。。。。那个计算会更麻烦一些我就不说了。

网友A:
简化的计算。。。。。。结果偏向保守------用这些值会浪费些,但也安全些。

网友B:
看这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