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奇葩现象,timA0的中断向量为什么是timeA1

楼主(2016-04-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啊,相应的硬件外设对应相应的寄存器的。

网友B:
这个再多调试的看下的,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C:
这个会不会跟你的底层库中的向量地址的有关系的?

楼主:
我是来结贴的, 百思不得其解, 用430F2001 是经理06年为一个通讯电池写的段码电量显示程序, 因为要保证电池不自耗电因此选了内置LDO超低功耗的F2001.
现在因为要加下功能就用IAR FOR 430 6.20版给重新编译了下, 结果就不正常了,以前确实是可以正确运行的,搞了几天死活捣腾都没搞定,表现现象就是堆栈 SP一进中断就不能复位 从0X270一直减下去,重复进了4次后就堆栈溢出, 网上有同等经历的朋友说是有别的中断而没有中断处理程序。
查看了所有IFG 都看不到标志, TA0 TA1两个中断都能同时进.....
最后无奈下舍弃了430F2001.h用了IO430X20X1.h 库,然后开TA1 中断, 神奇的好了, 我真是晕了, 但不正常的还是CCR0定时进TA1中断,
不过总算好了, 24HZ的刷段码屏耗电电流是7uA,算是很满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来结贴的, 百思不得其解, 用430F2001 是经理06年为一个通讯电池写的段码电量显示程序, 因为要保证电 ...

奇怪的问题。
难道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E:
不应该啊,楼主是不是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