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 HID 识别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6-04-16):
用TI的蓝牙单片机CC2540设计了一款支持USB HID 的板子。
测试四台电脑,其中三台前后USB接口均能识别,有一台前面USB接口出现识别不稳定情况:
1、有时右下角直接提示无法识别
2、有时虽然右下角弹出无法识别提示,但管理器却又是可以看到设备,能识别成功能实现通信
3、在不能识别时,再多插几次后又能识别成功4、如果前面板多次尝试均无法识别时,则前面板的USB均会挂掉,需要重启电脑
5、少数情况下是可以顺便识别,
6、对于后面板的USB接口是稳定,可以识别
===========
起初怀疑是电脑本身的问题,但手上又有另一款STM32做的产品也带HID,在这电脑上识别都很稳定。
另外,试过在前面板能识别的电脑上,再插上USB延长线,板子接延长线上USB接口时也有可有出现无法识别的情况。
============
基于上面情况,我应该是从哪方面考虑,找出问题的原因呢,电脑本身问题,板子硬件还是USB软件问题呢。既然是有识别成功了,是否可以认为描述符部分是没问题呢,

网友(2016-05-24):
能识别成功就肯定和描述符无关。应该和硬件USB接口有关,最好使用仪器看下D+ D-的眼图波形

网友A:
usb vcc进来接多大电容? D+上拉到的3.3v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