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滤波是用C-L还是L-C

楼主(2016-04-16):
比较简单的的一个问题,就是一道及其普通的电路计算题,再加上一点自动控制的知识,可是还是有人为这个问题而纠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L高通,L-C低通能衰减谐波通常采用之。您这个一阶的Q值固定了,直接以阻抗匹配计算两三下就OK的。 ...

胡说八道!

在此,都是低通。

你没有资格撒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L高通,L-C低通能衰减谐波通常采用之。您这个一阶的Q值固定了,直接以阻抗匹配计算两三下就OK的。 ...

他说的CL不是串C并L,只有看图才知道。

用分压求解传递函数,费神,费力,易出错,初级棋手才会选用。
我发过关于Q的帖子,此图也是,用Q快速得到标准形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L高通,L-C低通能衰减谐波通常采用之。您这个一阶的Q值固定了,直接以阻抗匹配计算两三下就OK的。
注:这 ...

7说6道

此处,都是带通

还不快快谢过L大指教!

网友E:
Ro属于电路还是属于信号源?

网友F:
再继续分析讨论下去,就成五迷三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有高通及低通两种组合,显然楼主图有一个错误。电阻大者并联电抗,电阻小者串联电抗,因此只看电阻大小 ...

老9,jz从不说你什么,干嘛要谢他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Γ型阻抗匹配
https://bbs.21ic.com/icview-1466174-1-1.html

人家主题和推导,意思所指和射频电路里的窄带匹配,均不沾边!

你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思维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骂人的都感谢了,平常有所帮助的当然更应该感激,来逛论坛主要是以学习为主,其它的事情并不重要,而且对 ...

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E:
Ro属于电路还是属于信号源?

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没有?

如果Ui 是信号源端口电压,Ro就是电路的元件。敢不考虑源内阻上来就对Ro匹配的 --- 胆儿够肥;除非源内阻R01可以被忽略。
但是R01可以被忽略,又带来传递函数(增益)可能趋于负无穷(参考S'原理)。

之所以提醒这个问题,是因为现有理论存在“没有源内阻信号源”分析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