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6-04-16):
各位大侠    最近在用LCD1602显示超声波距离的时候    发现显示显示出来的距离一直在闪烁   而且闪烁的特别快    可能是我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可能你刷新1602太慢了,或者是被其他程序打断刷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刷新1602太慢了,或者是被其他程序打断刷新了

昂    有这个可能   中断程序打断刷新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吧    好的    我在改改   谢谢

网友B:
这个情况,也有可能是刷新太快了。在高速刷新的时候,LCD会产生拖影或闪动。在一个单独的函数里刷新LCD的显示,并限制300毫秒才刷新一次。然后把这个函数放在主循环中吧。300毫秒够了,哪怕300毫秒里数据已经变化了千万次,但是你的眼神是看不到也不需要看到的。

大佬你解决我的问题了!!!大佬太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