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最简单的问题,百度都查不到,

楼主(2016-04-16):
大家好:请问正脉冲是从高电平到低电平还是低电平到高电平?

网友:
这样来学习电子,真的悲哀啊。

网友A:
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转换是脉冲的上升沿,反之是下降沿

网友B:
比零电平高的脉冲就是正脉冲,无所谓高电平到低电平还是低电平到高电平,由高电平到低电平是下降沿,由低电平到高电平是上升沿。

网友C:
好奇,为何有此一问?

网友D:
示波器是这么定义正脉冲和负脉冲的:

网友:
支持7楼的说法。。。。补充说明这个没有起始电压要求。好比从-5v到0再回到-5v。也算正脉冲

网友E:
低到高 +1

网友F:
脉冲是很基础的概念呀

网友G:
plc里的上升沿基本上都是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