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关于MDK5的问题

楼主(2016-04-16):
首先 在调试的时候 我在主函数里面调用其他函数  然后有些 函数前边是灰色的 是可以设断点的 有些又 不是 是不是 因为我里面代码写的有问题 MDK帮我优化了??

但是 你在函数里面设置断点运行的时候又可以跳进去   例如

我在test_Power_consumption() 函数里面设置了一个断点 运行进去 过后    我想看我  power_result 的值  为什么  在locals  窗口下 没有显示 power_result  变量

网友A:
你的代码优化水平是几级啊,是不是给优化掉了

网友B:
这种算是函数里的局部变量,在函数内一般情况下都用寄存器来代替了

网友:
灰色的代表是实体语句啊,运行后跟代码不统一吗,如果不统一,看看哪一句缺失了,应该那一句做的内容没有在后面体现,就被优化掉了

网友C:
哪有灰色不灰色之分啊,不就是在有语句的行,显示深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算是函数里的局部变量,在函数内一般情况下都用寄存器来代替了

局部变量 不可以在locals 窗口里面查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优化水平是几级啊,是不是给优化掉了

哪点设置优化等级啊   我感觉 哪点虽然 不是灰色的  但是 你进入函数原型 在原型 里面设置断点 运行的时候是可以跳转进去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  局部变量在locals 窗口里面看不到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算是函数里的局部变量,在函数内一般情况下都用寄存器来代替了

为什么 locals 窗口不能查看这个局部变量的值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优化水平是几级啊,是不是给优化掉了

我没动过 应该是选的默认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暂时测试一下程序,可以在局部变量前加static 使局部变量变成局部静态变量,就可以查看他的值了 ...

恩  我是直接变成全局变量  看了值  然后 修改 好了 在改回去的  就是有点麻烦  我原理 有些这种变量 可以在locals 窗口看到  现在看不到了    我就想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谢谢 你帮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