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的IO口的配置

楼主(2016-04-16):
虽然接触这个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但对这个IO口额配置还是不熟悉,也百度了不少。但还是不懂,上拉输入和浮空输入、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到底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如果我硬件电路一点都不懂的 话就很难理解呀。我平时配以一般都是上拉输入,推挽输出。   各位大侠都发表一下意见     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如果我硬件电路一点都不懂的 话就很难理解呀-----------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如果我硬件电路一点都不懂的 话就很难理解呀-----------是的。

好吧   这样的回答满分 我就说百度看的都完全不懂呀

网友B:
还是先学学模数电知识比较好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学学模数电知识比较好一些吧

我可以说学过吗

网友C:
推挽输出结构带负载能力较强,你驱动个LED灯什么的操作IO口可以用推挽输出

网友D:
上拉就是输入高电平,然后接一个上拉电阻(起保护作用)
浮空,顾名思义,就相当与此端口在默认情况下什么都不接,呈高阻态
推挽输出:内部强上拉,灌、拉电流均达到20mA,不允许外部将其拉低
开漏:内部所有上拉全部断开,若要使用,必须在外部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拉就是输入高电平,然后接一个上拉电阻(起保护作用)
浮空,顾名思义,就相当与此端口在默认情况下什么 ...

详细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输出结构带负载能力较强,你驱动个LED灯什么的操作IO口可以用推挽输出 ...

谢谢

网友E:
配置成什么输出的IO看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成什么输出的IO看需要

恩恩   现在稍微理解点了   但还没有了解透

网友F:
你每一种都可以试试看,对比一下特点,有时候说不好,做了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