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ZE板子获奖】高大上的F446板子试用第二篇(MQ-4)

楼主(2016-04-16):
AC, UART, AD, dc, ADC
    又到了周末,空闲时间又想到高大上的F446板子。拿出来把玩把玩,刚好手头有n个月之前买了个可燃气体检测模块 MQ-4  ,于是乎就想试试。

基于上次的工程继续添加, 本想使用uart1  看了半天发现没引出来 - -!  引出的是uart2 ,好吧。

MQ-4的 adc输出口接到PA3 ,各种接线完毕以后,添加了 printf支持代码,很简单的配置 就可以运行。

实际测试拿打火机靠近看到数值增大,至此本次实验完毕。本次主要实验ADC和uart功能。谢谢观赏

最后 奉上工程文件,谢谢大家: f446zet6_test2.part01.rar (4.5 MB)

网友A:
是被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被烤的吧。。。。。。。。。

也许哦

网友B:
这个板子能跑Linux吗?

网友C:
可燃气体,不应该是点燃的打火机吧,你直接放气试试呢

网友D:
楼主这传感器哪里买的?

网友E:
楼主不必这么麻烦吧,板子上有自带串口uart3,stlink模拟的,还有你这传感器是检测气体的,应该不用打火……只需要放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传感器哪里买的?

某宝该有这些模块卖,似乎还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必这么麻烦吧,板子上有自带串口uart3,stlink模拟的,还有你这传感器是检测气体的,应该不用打火… ...

板子上自带的虚拟串口 ,我的电脑打死也装不上驱动 - -!找了各种办法 还是个黄色叹号。

win7 64位系统。

ps:又测试了下,打火机点着 然后吹灭 测试 。 可以明显看到2次靠近的数字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该有这些模块卖,似乎还很便宜

是的 很便宜。 当初本来是想配合 庆科的wifi模块放在厨房里做远程可燃气体检测的。后来搬家折腾就闲置了 - -

网友A:
装不上USB串口驱动的据说是GHOST版安装的WIN7,少文件所以装不上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上自带的虚拟串口 ,我的电脑打死也装不上驱动 - -!找了各种办法 还是个黄色叹号。

win7 64位系统 ...

MQ-4是甲烷传感器吧?但看着波形不太对呀,要说烟雾?火焰?还说得过去,你试下不要打火,给打火机放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MQ-4是甲烷传感器吧?但看着波形不太对呀,要说烟雾?火焰?还说得过去,你试下不要打火,给打火机放气 ...
ps:又测试了下,打火机点着 然后吹灭 测试 。 可以明显看到2次靠近的数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