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推到过程看不懂,求指导。

楼主(2016-04-16):
上图。
红框的过程实在理解不了,谁能指导一下么?

网友A:
显然这书很粗糙。。。。。。A是无量纲的,而Ube RL R1都是有的(而且还不一样。。。。。),不能互相比较。。。。

网友A:
它是从U1A的1脚到RL的下端的电压去计算RL的电流。
Io×RL+Ube+Io×R1/(1+b)+Io*Rs=A(Ui-Io*Rs)
Io*RL+Io*R1/(1+b)+A*Io*Rs=A*Ui-UBe
Io=(A*Ui-Ube)/(RL+R1/(1+b)+A*Rs)=(A*Ui-Ube)*(1+b)/((RL+A*Rs)*(1+b)+R1)
其实中间还有个省略的东西。。。。R2的电流。。。。。

楼主:
不能相互比较。。。大神直接给我结贴了呀再等等吧。。继续。。

网友A:
那个代表三极管放大倍数的希腊字母我用b代替了。。。。。我打不出来。

楼主:
谢谢大神,我再看看应该能理解了。非常感谢!

楼主:
@卫东 你的推导中将RL和RS看成串联了?也就是意味着流过R3的电流为零。流过R3的电流不一定为零吧?感谢你的热心指导。

网友B:
根据虚短虚断  U2=U3

各种推倒后 Ui=Uo

所以I=Uo/Rs=Ui/Rs

楼主:
没有疑问了,明白为什么R2、R3上的压降为什么为0了。谢谢卫东大神。结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疑问了,明白为什么R2、R3上的压降为什么为0了。谢谢卫东大神。结贴!! ...

谈谈为什么 R2,R3上的压降为 0

楼主:
理解错了呗

网友A:
压降不为0,但他为了省事电流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