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iper53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6-04-16):
使用viper53搭建了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入270V,当输入达到大概35V左右时,vdd上升到6.几伏!之后,输入一路攀高到270V,然而vdd却没什么变化了,按道理应该会升到15V左右呀,求大神指教

楼主:
附上电路图,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电容用得太大了吧?漏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得太大了吧?漏电流太大?

不会吧,我都把它换到220uF了。而且充电是从正到负!今天试了一下,加压270V,虽然vdd只能升到6.几,不过用外加15V点一下VDD,就能上去然后正常工作了!简直是哔了狗了

网友A:
漏电流大,充电充不到启动电压。。。。。

网友A:
其实可能是Z1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能是Z1惹的祸。。。

谢谢关注,不是Z1惹的祸,图方便其实我这VDD还给其他芯片供电了,看来不行,把其他芯片取了就能正常启动了,但是vdd15V有噪声,不怎么好看

网友A:
这样啊。。。。。。
你只能加一个绕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