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呢过孔和焊盘内外径可以一样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16):
内外径一样那有啥作用?加工的工艺性不好,没见过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径一样那有啥作用?加工的工艺性不好,没见过这样设计的

过孔的内径和焊盘的内径不能一样吗?可以把过孔当作焊盘使用吧?

网友B:
不知道LZ为什么要这样用,如果对设计的要求性不严格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是不影响焊接和走线都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为什么要这样用,如果对设计的要求性不严格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是不影响焊接和走线都是可行的 ...

不是。。我也是才学画双层板。。就是对过孔和焊盘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也是才学画双层板。。就是对过孔和焊盘不是很清楚

区别:

过孔可以涂绿膜,
焊盘不会。

网友D:
都可以的。看你的具体设计而论的。

网友E:
去家里创下载个pcb设计规范认真研读研读

网友F:
用是可以用,但是不建议,过孔算线的一个节点,在移动线的过程是跟着移的,而焊盘不会。还有过孔可以上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