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高精度的电流源很难实现吗?为什么?

楼主(2016-04-16):
我看了很多电流源的电路,如镜像电流源、带运放的电流源。为什么现在IC很难实现这些高精度电流源,难点在哪?是电阻的精度低还是三极管做不准?

网友A:
很难么?举个例子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么?举个例子说说?

难啊,比如1e-9 A精度的电流,好做吗?要做成IC哦,我需要很多这样的电流输出

网友A:
电流输出是什么量级?1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输出是什么量级?1uA?

1nA的

网友A:
1nA允许多大的误差?

网友A: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G欧级别的精密电阻不可能在IC里面做出来。
IC内部的电阻只能做到相互之间的一致性误差很小,绝对误差做不高。
而且G欧级电阻似乎无法在硅片上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G欧级别的精密电阻不可能在IC里面做出来。
IC内部的电阻只能做到相互之间的一致性误差 ...

所以我想问,电流源必须要用到电阻吗?如果不用电阻,是否可以做到这个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想问,电流源必须要用到电阻吗?如果不用电阻,是否可以做到这个精度 ...

应该是必须要用电阻吧。。。。。。
虽然耗尽型FET可以直接做恒流源,但那是没有精度的。
不过你好像也没有说过你要什么样的精度,也许耗尽型的FET做的恒流源已经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啊,比如1e-9 A精度的电流,好做吗?要做成IC哦,我需要很多这样的电流输出 ...

说精度就说XX%,或者直接XXppm

XX安培,XX伏特是量程或者范围,两码事

1nA电流源不难做,但是要花钱,妄想几个358+431+几分钱的破电阻是做不好的
但是肯定也不好做,就算精确到0.1%千分之一,那就要分辨到pA(是不是没见过这个单位,1E-12A,pF你肯定见过,1E-12F),你可以去找找有什么仪器能精确到pA,keithley可能会有,价格不菲哦

高精度电流源由电压和电阻根据欧姆定律产生,所以精度是既比不上电压,也比不上电阻

还有一种电流天平检验高精度电流源的办法,这个是计量实验室用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啊,比如1e-9 A精度的电流,好做吗?要做成IC哦,我需要很多这样的电流输出 ...

其实只要你有足够的钱都不难做,可以做成IC,你把电路设计好丢给晶圆厂做晶原就可以了的.
高精度的晶原电阻也是可以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只要你有足够的钱都不难做,可以做成IC,你把电路设计好丢给晶圆厂做晶原就可以了的.
高精度的晶原电阻 ...

有钱就不上这来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G欧级别的精密电阻不可能在IC里面做出来。
IC内部的电阻只能做到相互之间的一致性误差 ...

其实我想知道可编程集成IC里面的恒流源是怎么做的?用电流镜还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精度就说XX%,或者直接XXppm

XX安培,XX伏特是量程或者范围,两码事

高精度电流源由电压和电阻根据欧姆定律产生,所以精度是既比不上电压,也比不上电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