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现在IC的工艺不是可以做到纳米级别了吗?有以下这个疑问

楼主(2016-04-16):
现在工艺水平的IC,如果有1000个运放,IC最小的体积大概是多大?

网友A:
所有集成电路,都是为完成某项功能而设计的。
几千甚至几万个门电路,集成在一起,是有意义的。
一千个运放,集成在一起,有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集成电路,都是为完成某项功能而设计的。
几千甚至几万个门电路,集成在一起,是有意义的。
一千个运放 ...

我这也是有意义的,但我怕IC做出来体积会很大,所以问问,可以告知一下吗?我不是IC这个行业的

网友B:
如果用“每寸能做几个管子”做集成密度指标,也许还好点儿——我也不是这行的。
是不是操心太大了?
真爱操这份儿,你找老9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每寸能做几个管子”做集成密度指标,也许还好点儿——我也不是这行的。
是不是操心太大了?
真爱操 ...

谢谢,请问老9是谁?我刚注册的

网友B:
果然是新生。你先上百度呀啥的,建立一个较完整概念,再来提问,有知识的人都会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新生。你先上百度呀啥的,建立一个较完整概念,再来提问,有知识的人都会回复你。 ...

我百度搜过了,没有。比如关键字“集成运放的工艺”,搜出来的都是电路图

网友B:
不超过10s随便一搜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29510327.html?device=mobile&ssid=0&from=1011267h&uid=0&pu=usm@0,sz@1320_1004,ta@iphone_2_4.2_11_2.1&bd_page_type=1&baiduid=59242D1E905FC897760082A0791C1B2B&tj=www_zhidao_normal_2_0_10_title

网友C:
什么样的运放,差别应该很大。
就一个三极管+电阻,也可以视作一个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运放,差别应该很大。
就一个三极管+电阻,也可以视作一个运放吧 ...

运算放大器,比较器那个。谢谢

网友D:
这个还要看你的运放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也是有意义的,但我怕IC做出来体积会很大,所以问问,可以告知一下吗?我不是IC这个行业的 ...

有何意义?1000个运放集成在一起,其发热量恐怕就无法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也是有意义的,但我怕IC做出来体积会很大,所以问问,可以告知一下吗?我不是IC这个行业的 ...

这是uA741版图,很老的运放。
上面有尺寸,你可以自行计算1000个拼在一起占多大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uA741版图,很老的运放。
上面有尺寸,你可以自行计算1000个拼在一起占多大面积。
...
这个感觉太大了,我接触过LCD产品里的IC,接近1000个输出,体积都很小,就是不知道里面有多少运放

网友E:
线性电路没有像数字电路那样追求密度。
因为线性器件往往还要有输出能力的需求,无法像数字电路那样用小尺寸的晶体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感觉太大了,我接触过LCD产品里的IC,接近1000个输出,体积都很小,就是不知道里面有多少运放 ...

“我接触过LCD产品里的IC,接近1000个输出”
那不是运放。

网友F:
能不能做,具体看运放性能指标。
至于面积,pad占半壁江山,3000多个pad可不是小数目,CPU才千把几百个。
单独做运放阵列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过LCD产品里的IC,接近1000个输出”
那不是运放。

好像是,那个是可编程的,难道里面全是可编程阵列?由于是要输出电压,这不是也得换位模拟电路吗?应该有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做,具体看运放性能指标。
至于面积,pad占半壁江山,3000多个pad可不是小数目,CPU才千把几百个。
...

谢谢

网友G:
没听说过1000个运放集成在一起的芯片

模拟电路对噪音和输出能力有要求,不是像数字电路那样很小的!

现代集成模拟IC大量采用开关电容技术来缩小版图面积,1000多个输出不可能全是模拟输出,就算真有1000多个,也不会是1000个运放体积叠加

网友H:
1000个运放你想要多少个引脚?

网友F:
实际上更关键的是有没有市场!只要有,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E:
对。这个东西没有足够的需求,没有哪家半导体公司会专门给你研制这个东西。。。。。。除非你先把若干E美元给他。。。

网友I:
做成厚膜集成电路问题不大。
1000个运放,排列250个LM324就够了。
面积应该不超过半个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0个运放你想要多少个引脚?

输入引脚最多十几个吧,但是输出引脚确实很多,比如1280*720分辨率的LCD显示器,IC数据信号输出就有720*3=216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成厚膜集成电路问题不大。
1000个运放,排列250个LM324就够了。
面积应该不超过半个桌面。 ...

我的目的是1cm左右要排完,我听说现在的工艺很厉害,都纳米技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做成厚膜集成电路问题不大。
1000个运放,排列250个LM324就够了。
面积应该不超过半个桌面。 ...

但是管脚如果排成三排也要几米长。。。。。。。。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所有集成电路,都是为完成某项功能而设计的。
几千甚至几万个门电路,集成在一起,是有意义的。
一千个运放 ...

FPGA

网友A:
FPGA是后来者,最早的CPU和SRAM已经是几千个门集成在一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但是管脚如果排成三排也要几米长。。。。。。。。

没有这么夸张,精密运放OP-07的版图大约是4mm×1mm!4000mm^2=0.4平方分米!

说有用,也有用,哈弗大学的博文同学,打造的hifi,2万瓦,一室内159个喇叭,需要用楼主的2片运放模块!所以楼主还是做2000in1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这么夸张,精密运放OP-07的版图大约是4mm×1mm!4000mm^2=4平方分米!

说有用,也有用,哈弗大学的 ...

我是说如果把那半个桌子的板子的管脚引出来

网友G:
FPGA也不是1000个运放集成在一起啊

数字电路好说,无限做小,模拟电路就不行了

网友K:
不如先说用途  结果可能发现整个解决办法都是扯淡的错误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如先说用途  结果可能发现整个解决办法都是扯淡的错误方向

总的目的是做高精度的恒流源,要集成IC,一个IC有1000多个恒流输出,精度nA。IC长度2cm左右

网友E:
精度nA.。。。这样的说法不正确
你可以说,输出1uA到10uA,精度1nA
或者,输出1A到10A,精度1n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的目的是做高精度的恒流源,要集成IC,一个IC有1000多个恒流输出,精度nA。IC长度2cm左右 ...

你是用来做LED点阵显示驱动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的目的是做高精度的恒流源,要集成IC,一个IC有1000多个恒流输出,精度nA。IC长度2cm左右 ...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之前我一直不想说
一个IC里面有上千个运放,能做到多小.
其实5*5mm的晶圆就能做下,但你没办法用.
我记得CMOS传感器里面的光感下面好像是每行都拖了一个放大器,类似运放,现在手机里的传感器也不到5*5mm,就能做几百万像素.具体结构我不记得了,你自己去查,我只是看过介绍.这是我有印象的密度最高的放大器集合了.

要在一个IC里面装那么多运放并要输出,除了驱动大量的LED,我想不出有什么地方还用这东西.一颗LED大概电流是几个毫安,而你说你需要精确到纳安,说明每个LED的颜色深度大概有几K,这个条件下我推断你用来驱动LED也算是合理的.

如果你真是驱动LED,那我就不建议你使用那么密集的恒流源了,LED驱动电压差别大,这样的驱动电路压差大,IC发热会比较严重,晶圆小了的话容易烧.

网友L:
显然这是错误的研究方向;

就好像是,你想做一台超级计算机,但是你又不想用N个一般的CPU,而是想用一个超级CPU搞定一样。

网友M:
运放对噪声的控制、以及各单元间的隔离要求很高,几千个做在一起,要达到通用运放的标准,封装怕真的得桌子大小。

网友M:
门电路的噪声有0.1倍VCC基本合格,对退耦的要求也远小于运放,因此门电路的经验在此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nA.。。。这样的说法不正确
你可以说,输出1uA到10uA,精度1nA
或者,输出1A到10A,精度1nA

谢谢,其实我说nA是1nA的意思,1默认省略了,下次我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之前我一直不想说
一个IC里面有上千个运放,能做到多小.
其实5*5mm的晶圆就能做下, ...

谢谢,我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