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该电路能实现恒流输出吗,为什么仿真输出结果...

楼主(2016-04-16):
图1:图2:
图1显示的电路能否实现恒流输出,我按照图1在Multisim上尽行了如图2的仿真,但是得出的结果却不是想要的结果

网友A:
先把V1提一提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V1提一提再说

恩,现在提了,大概12V,然后我发现好像R1的阻值好像需要变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V1提一提再说

网友B:
7805与317不同的控制原理吧,你用317的肯定是对的。

网友B:
7805的GND是电源端,必须是低阻的,也就是说要流进流出电流,而317的调整端,作输入端,高阻,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根本不一样。

网友C:
原理是没问题的,就是接地端电流大一点。

下面是onsemi和st公司手册上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是没问题的,就是接地端电流大一点。

下面是onsemi和st公司手册上的图。

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