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选型

楼主(2016-04-16):
求助一款芯片可以做到3选1的模拟开关作用。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3选一的;
2选1,4选1,8选1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3选一的;
2选1,4选1,8选1的比较多;

谢谢,找到了一个3选1的芯片。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一个3选1的芯片。嘿嘿

自己提的问题,解决了,也不公布答案,有失风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提的问题,解决了,也不公布答案,有失风度~

不好意思,TS5A3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