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为毛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6-04-16):
大神,
   示波器刮在没有上电板子上的220F电容两端,然后出现附图中的波形,纳闷了,以前一直没有出现过,今天做实验老是出现这种波形,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怎么输双层的,还带格子。。。。。。

网友A:
220F。。。。好大。。。。。

220uf

网友B:
把板子断开,用地夹短路探头,看看还有没有。

还是一样有

网友C:
20mv/div,不奇怪吧。

双层格子是因为时基不合适,
调一下,会有规则的波形。

网友A:
你可以按一下STOP,应该会是另一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按一下STOP,应该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个就是STOP后的波形。。。

网友A:
那它是用来某种特殊的显示模式,比如“包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它是用来某种特殊的显示模式,比如“包络线”?

也没了,我重启后一看,还是一样

网友A:
似乎是“采样模式=峰值”的样子。。。。。我手上的利利普这样设置的时候是这样

多谢,我看看

网友D:
你这波形在抖动吧,肯定没有稳定触发,换个单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