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nmos开关电路实现不了

楼主(2016-04-17):
F9540N型的mos管,想做一开关电路,源极接地,漏极接一发光二极管和一限流电阻。但一接通Vds发光二极管就亮了(Vgs为0)。。。求大神帮助。。。感谢

楼主:
电路是这样的,mos管使用的是f9540n

N9NB{Q154(CYKC4H`P_((YC.png (13 KB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是这样的,mos管使用的是f9540n

网友B:
“(Vgs为0)”,你测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是这样的,mos管使用的是f9540n

你把GS短路会怎样呢?

网友D:
这个电路,如果加大电阻R1是不是在导通时电流不是由GS电压决定了?

楼主:
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电路,灰的那根是gnd,紫的那根输入的3.3V。GS都短接了,但是小灯还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GS短路会怎样呢?

短接了还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为0)”,你测过?

短接了。。。

网友E:
9540是PMOS。。。。。。和它对称的是540,你可以试试

网友E:
或者你把电源正负极都对掉一下。。。。。LED正负极也对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9540是PMOS。。。。。。和它对称的是540,你可以试试

真的是pmos。。。谢谢 折腾了一天

网友C:
不是增强型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是这样的,mos管使用的是f9540n

你的这个PMOS,电路设计完全错误。内生二极管导通。应是S极接电源,D极接负载到地,G极加一个OC上拉到VCC即可。

网友F:
N型P型害死人,呵呵。

网友G:
哈哈,用前一定查好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