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加入PID调节器有降低开关管损耗的作用吗

楼主(2016-04-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倒没怎试过的,但是需要看具体的设计的

网友B:
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C:
这样比用一个P调节器对开关管损耗小吗?对开关管的损耗有影响吗?

这应该从损耗产生的原因来讨论. 通常开关管的损耗分成2部分:
1. 导通损耗; 开关管完全导通后, 总还有个压降, 乘以电流就得到损耗功率. 对于 PWM 波形, 导通电压和电流是可确定的, 所以这就取决于占空比;
2. 开关损耗; 即从完全截止到完全导通的过程中(越过放大区)的功率损耗. 对于固定的工作电压, 这就主要取决于越过放大区所需的时间.

回到问题, 你的算法能影响这些参数吗?
我想应该不会, 从总体上说, 占空比的平均值应该不会变, 开关时间更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D:
开关管产生的损耗大吗

网友E:
只要PWM的频率不变,那就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