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6-04-17):
上图。
我的问题是:
1、电阻Rs上端的电位是Uo,是不是意味着R2,R3上的压降为零?我理解运放1脚的电位就是Uo,如果是的话,如何保障U1和Uo等电位的?
2、这个运放及电阻R2,R3构成的电路是同相比例运算电路吧?运放的闭环增益A怎么求?我知道A=1+A2/A3,求过程(重点)。因为让我困惑的是R2,R3上是否有压降。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R2 R3当然有电压。。。。。。

网友B:
你要去末存主,R2跟R3比是很大的电阻,当他不存在。那这样就好算了吧。把R2改成电容1000PF的好过现在的电路。

网友A:
这种恒流源应用就用R2=开路 R3=短路就行

网友A:
你看到那本破书就是乱来,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而写书的自己又搞不定

楼主:
"你又去未存主"。。。方言?表示听着吃力呀~~  R2的电阻非常大,因为它是负反馈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又去未存主"。。。方言?表示听着吃力呀~~  R2的电阻非常大,因为它是负反馈电阻? ...

不是方言吧。。。。不过他好像说反了。。。。。

楼主:
"这种恒流源应用就用R2=开路 R3=短路就行" 。卫东大神,我计算运放增益时怎么处理呢?我看它和正相比例运算电路很像很像。。

网友A:
运放增益。。。。。。按理想运放处理---无穷大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问错了。。A=1-R2/R3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A=1+R2/R3。。。这个找本基础模电书应该都会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那本破书就是乱来,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而写书的自己又搞不定

是的,A2,A3什么意思。确实是破书。只会误导读者。

网友C:
没有看到电路具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