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不是很方便

楼主(2016-04-17):
最近学习的PSoC5,用的板子为CY8CKIT-050,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在滤波器配置里面的设置的,这感觉不是很方便

网友A:
你想怎么方便?

楼主:
能不能通过外接矩阵键盘来改变它的截止频率

网友B:
直接通过键盘改变其截止频率,不需要编译?

楼主:
对,随时换着希望的截止频率

楼主:
输入一个数据,马上得到这个截止频率

网友C:
PSOC内部的每个模块都有它对应的API函数,应该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可是用PSoC Creator做的话,它的截止频率等都是需要编译的才能下到板子里

网友D:
嗯,想直接控制(不经过编译)感觉不是很可能

楼主:
他内部是不是能生成一个51单片机?

网友D: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楼主:
哦,那算了,明天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