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28xx工程总是出现下面的错误

楼主(2016-04-17):
Severity and Description        Path        Resource        Location        Creation Time        Id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x_Device.h"        test1/source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c        line 14        1369498168494        314

网友A:
打不开这个.h文件   看看你所见工程下的文件夹中是否有找不到的这个.h文件

网友B:
如果没有   找一个添加进去就可以啦

网友C:
路径不能包含汉字的。

楼主:
有这个文件,只不过不在一个文件夹,自己的工程文件在source,头文件在include

楼主:
没有汉字!还有路径怎么添加?谢谢

网友D:
那就在ccs的option中设置  并填写include的路径

网友E:
要么把你的工程文件和.h文件放入一个文件夹下

网友F:
应该就是个路径问题

楼主:
已解决。路径包含问题。感谢各位的知道!

网友G:
这个很明显的是该头文件的路径问题的,先找到该文件的吧

网友H:
没有找到头文件。

网友H:
编译器可能不配套了。

网友I:
文件下载好了吗

网友I:
直接添加就行

网友J:
路径包含问题

网友:
有这个文件,只不过不在一个文件夹

把他们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网友K:
这个就想在哎相关的路径下找下这个文件的吧,没有的话需要添加一个的。

网友L:
是路径问题,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