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GPIO 浮动阻抗多少?

楼主(2016-04-17):
百度狗狗搜过,没找到个确切数值。
好像是mos栅极浮动模式,应该很大很大,但总得有个数值吧?
估计得超过M,1M?10M?1000M?
不上啦也不下啦

做触摸键用

楼主:
adc阻抗不是很大好像几百k的样子。

网友A:
最大1uA。。。。是输出晶体管关闭状态的漏电流和ESD保护网络的漏电流,真正从栅极泄漏的电流其实是非常小的

网友A:
实际上应该会远远好于1uA的漏电流,但如果要产品可靠,就要参照这个1uA来做

楼主:
1ua大概折合3M

网友B:
触摸键,好像和输入阻抗关系不大,
只要漏电足够小就行。

网友C: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键,好像和输入阻抗关系不大,
只要漏电足够小就行。

阻抗大漏电才小,一码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阻抗大漏电才小,一码事啊。。。

本来意思是说:大到一定程度就够了,再大就没什么用了,

想想自己也觉得是废话了。

网友D:
直接用电容屏不就行了吗,阻抗就很大

网友E:
1ua大概折合3M

怎么算的

楼主:
电压3.3v 1ua 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电容屏不就行了吗,阻抗就很大

80cm*20cm 没那么大的电容屏啊。
距离大概3-5cm,也没法用。

网友B:
推荐两款芯片:

AT42QT1011-TSHR,ATMEL电容式触摸传感器, 一通道, 1.8 V, 5.5 V, SOT-23, 6 引脚, -40 °C芯片, 触摸传感器, 电容性, 1路, 6SOT-23

MPR121QR2,NXP电容式触摸传感器, I2C, 1.71 V, 3.6 V, QFN, 20 引脚, -40 °C芯片, 触摸传感控制器, 20QFN,大概10路。

网友F:
触摸键,只要漏电足够小就行

漏电多少合适,足够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