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过什么方式能够设置或者得到我的CPU的系统时钟

楼主(2016-04-17):
我的晶体是32.768KHZ的,我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设置或者得到我的CPU的系统时钟?

楼主:
代码选项OP_OSC怎么设置?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IC

楼主:
79F162

网友B:
系统时钟,可以通过CLKCON寄存器来设置,其中Bit6~5为CLKS[1:0],即预分频选择位:默认为00,即不分频或一分频;01二分频,10四分频,11十二分频;  Bit3为PLL控制位(只有当晶振为32K时有效),为1时开启PLL;  Bit2~0为系统时钟选择位,0xx为使用32K为系统时钟,100为8.192M,101为4.096M,110为2.048M,111为1.024M。

网友C:
OP_OSC选项很简单啊,Keil里面都由注释,根据你使用的振荡器类型设置,有RC、晶振、陶振等几种

楼主:
OK,我知道了

网友D:
看看你的型号的IC简单设置下就OK了

网友E:
我想问下,是不是中颖的单片机都有自带时钟周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