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工业应用STMCU引脚需要涂绝缘膏吗

楼主(2016-04-17):
准备用ST的MCU做控制板,应用于自动化设备,粉尘可能会比较多,听说ST的MCU比较脆弱,很怕静电,需要把MCU的管脚涂上绝缘膏吗?这样做会不会不利于散热?有负作用吗?谢谢指教!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可能绝缘膏这种东西这里没有人懂

楼主:
我也是听做SMT的老板说的,也就是电子硅胶水之类吧

网友B:
st的静电算可以了,电子产品在粉尘多的环境都要绝缘,stm只是一个单片机,它又不是功率元件,不会有散热问题,倒是唯修不好修

网友C:
一般不都是涂三防漆吗?

网友D:
我们一般就涂三防漆啊

网友E:
需要的,这样可以防潮,提高防护等级。

楼主:
谢谢各位,能介绍几款好点的电子硅胶吗?

网友F:
刷三防漆不行吗

网友G:
各有取舍,现场粉尘多就只有舍弃散热了

网友:
刷三防漆不影响散热的吧

网友:
三防漆不影响散热,STM32一般不会很热,很热的情况电路设计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