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产生一个1M的方波

楼主(2016-04-17):
请问怎么用msp430产生一个1M的方波?

网友A:
是不是只要把时钟源选为高频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道不同型號有沒有差別

网友C:
F5438本來的MCLK SMCLK就是1MHz了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产生1M的方波的,求解啊

网友D:
產生到哪裡去? 要產到PIN腳還是?

网友E:
要是要產生到PIN腳去的話 你的晶片模組有把clock腳拉出來的話 那直接就可用

网友D:
对,你要要用模擬的話可先把CLOCK升到2MHz 在用timer對某腳CCR=1 做拉高降低

楼主:
初学者。。。你有相应的程序吗?

网友F:
定时器,不过这个频率太高了点的。

网友C:
建议使用DDS的芯片,精度,频率都上去了。

楼主:
好的,我琢磨琢磨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F5438本來的MCLK SMCLK就是1MHz了

这个办法好

网友H: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主频的话不能少于4MHz的吧

网友I:
F5438本來的MCLK SMCLK就是1MHz了

这个应该和主频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