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图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6-04-17):
公司以前有人用AD画的板子。现在要改板。本来我用的都是PROTEL99SE,我删掉PCB图中一条连线,发现没有出现飞线。PROTEL99SE删掉本来相连的线都会重新出现飞线的啊。谁知道怎么弄?

网友A:
要同时修改net表才行.
要到sch中修改,重新生成net文件.

网友B:
打开PCB文件,然后Design-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即可

楼主:
没原理图。就给我PCB图让我改。按楼上的一弄出来好多。怎么搞

楼主:
原来就有点奇怪。AD10打开。SAVE AS 另存为PROTEL99SE也能打开的PCB文件。用PROTEL99SE打开后看到好多条未连接的飞线。但AD10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看不到飞线。

楼主:
看得到好多飞线

网友C:
有可能飞线在别的地方

楼主:
这个我知道啊。以前我用PROTEL99SE时。飞线不一定在没连的地方。同个延伸的网络名连线上都有可能出现那条飞线。但是现在是真的没有飞线。看了下没连线规则的设置没错的。ALL状态。没连用飞线显示。但就是看不到。

楼主:
AD上的图无飞线和未连接设置

楼主:
AD上的图直接另存为PROTEL99SE能打开的图和未连接设置

楼主:
看了下PROTEL99SE中的飞线。都是不需要连的。但AD中不知道怎么设置的看不到飞线了。我要改板子在AD中先删掉线就不好连了啊。而且双击覆铜的地方也打不开状态属性栏。但AD有个覆铜编辑器,可以去掉覆铜。但我另存为PROTEL99SE能打开的图后。未连飞线有了。但我想去掉他的覆铜就不行了。左键点住拉动和双击都没反应。总结就是我用AD或PROTEL99SE都不能进行改板操作了。

楼主:
AD上的图复制后无覆铜,这又另我非常奇怪了。有没有高手能解我疑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上的图复制后无覆铜,这又另我非常奇怪了。有没有高手能解我疑惑的

protel和ad的格式问题,具体不详。

重新设置、重新铺一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原理图。就给我PCB图让我改。按楼上的一弄出来好多。怎么搞

按我说的方法,试一下,然后你再删除任意一个线条,看看是不是有网络飞线了?
你现在有“继续”“滤出受影响的”“取消”“执行”“关闭”这几个按钮,你为啥不尝试一下呢?

Design-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就是将物理连接的线条装换成网络。AD提供了这个功能,我用这个功能,甚至将以前用PROTEL for Dos画的板子也生成网络了。

网友E:
在AD里面打开飞线显示开关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AD里面打开飞线显示开关就行了。

没用的,这是不同版本造成的问题,PROTEL99里的线条,在AD里边都没有网络属性的,开启DRC会全部变绿

楼主:
恩。AD里面打开飞线显示开关一直是开着的。cjseng的方案我试下再说。今天早上没空了,得中午试。

网友F:
这个板子像是无刷电机控制板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AD上的图复制后无覆铜,这又另我非常奇怪了。有没有高手能解我疑惑的

AD上双击敷铜,正确设置重新生成敷铜。

网友H:
快捷键N会弹出来显示和隐藏对话框,先选择隐藏所有,再执行相同操作选择显示所有,就能显示出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要同时修改net表才行.
要到sch中修改,重新生成net文件.

T叔,他这个删除pcb的线一般是会有飞线出来显示的,但是楼主的这个没有飞线。我估计有种可能是这个板子就是个抄板。要么,就是实在是高手画的时候不用飞线,直接连线的吧(我是说如果出现,没有飞线的情况)

网友J:
不怎么用AD,但是根据PADS的设置来看,建议楼主看看AD飞线的显示颜色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K:
空白处右键,然后选择 Options->Board Layers & Colors...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面找到 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  并勾选这个选项。

网友C:
用高版本的AD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同时修改net表才行.
要到sch中修改,重新生成net文件.

用Configure Physical Nets命令,即可将物理连接的铜皮转换成net,只要原先的PCB没有错,就不需要sch文件了

tyw
ok,此方法更方便.

楼主:
你无刷电机控制板看这个图都能看出来。你厉害。确实是。Design-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中午试了下。还是没出来飞线。但铺铜全都没掉了。

楼主:
XMAR的方案试了下不行。“AD上双击敷铜,正确设置重新生成敷铜。”AD图上复制后没有敷铜,双击原来有敷铜的空白地方没弹出框来。

楼主:
“快捷键N会弹出来显示和隐藏对话框,先选择隐藏所有,再执行相同操作选择显示所有,就能显示出来了”这个试了不行

楼主:
gmm2015的方案有效"空白处右键,然后选择 Options->Board Layers & Colors...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面找到 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  并勾选这个选项。"未连接的飞线都出来了。

楼主:
现在还有个双击铺铜没反应这个没解决。只能通过铺铜管理器来删掉重铺吗。我重铺双击后都有反应的。

网友B:
protel99里的铺铜,在AD里只是当成线条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像是无刷电机控制板啊

我的第一反应是电动车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