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推荐

楼主(2016-04-17):
两路独立的PWM频率都需要在20K以上

网友A:
SH79F166A

网友B:
SH79F166A可以吗

楼主:
如果SH79F166A做不到,请推荐其它型号

网友C:
79F168

楼主:
79F168脚距是0.5mm,车间不太好焊接

网友D:
88F54性能如何?用在电机控制场合

楼主:
好,就它了

网友E:
79F168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大量赠送中颖单机例程,加Q:1098223158

网友G:
电控的话还是建议用79F1611或者79F1615,这两颗相对常用一点!

网友H:
我有3路独立的PWM,周期和占空比都可以独立调节。
封装有SOP16,SOP20,LQFP32
QQ263132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