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O口模拟串口问题 合泰HT66F70A

楼主(2016-04-17):
问下大家合泰的单片机怎么用IO口模拟串口通信?用的是HT66F70A,这个单片机不带UART,所以要模拟串口,但是我写的程序发送可以实现,但是接收部分总是不对,已经弄了好几个星期了,简直要崩溃。。。
代码稍后贴出

楼主,HT66F70A的模拟串口在吗可以发给我吗?邮箱1076406367@qq.com,我也是卡了很久,向您寻求一下帮助
1014983343@qq.com可以分享一下程序吗?
2955831751@qq.com 可以给我程序吗

楼主:
主程序部分
#include "HT66F70A.h"
#include "UART_Analog.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ring.h"

char x[]="Hello!\t";
void main()
{

        UART_Init();
        uchar i;
        while(1)
        {
                if(RXD==0)
                //        for(i=0;i<strlen(x);i++)
                //                Send(x[i]);
                        Send(Receive());
        }

}

楼主:
io口配置及模拟串口部分
注:RXD为_pc2口,TXD为_pc3口
#include "HT66F70A.h"
#include "sys.h"

void Sys_Init()
{
        _wdtc=0xaf;        //关闭看门狗

        /*        PF2 PF5上拉输出使能        做指示灯,暂不使用        */
        _pfc2=0;
        _pfpu2=1;
        _pfc5=0;
        _pfpu5=1;

        /*        RX:PC2   TX:PC3        */
        _pcc2=1;
        _pcc3=0;

}

void delay()
{
        volatile int i=50000;
        while(i--);
}
[code]#include "HT66F70A.h"
#include "UART_Analog.h"
#include "sys.h"

void UART_Init()
{
        Sys_Init();
        /*        定时器装初值        */
        _tm0al=0x41;//设置波特率为9600
        _tm0ah=0x03;
           /*        工作寄存器的设定        */
        _tm0c0=0x98;//计数器暂停运行控制,时钟选择,TM总开关TnPAU=1 暂停
        _tm0c1=0xc1;//工作模式,清零条件位

        _tm3al=0x41;//设置波特率为9600
        _tm3ah=0x03;
           /*        工作寄存器的设定        */
        _tm3c0=0x98;//计数器暂停运行控制,时钟选择,TM总开关TnPAU=1 暂停
        _tm3c1=0xc1;//工作模式,清零条件位

}

void Waitting0()        //等待计时器0溢出
{
        while(!_t0af);
        _t0af=0;
}

void Waitting3()        //等待计时器3溢出
{
        while(!_t3af);
        _t3af=0;
}

int judge(char input,int j)
{
        if(input&j)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Send(char input)
{

        uchar i=8;
        int j=0x01;
        _t0pau=0;        //开始计时
        TXD=0;
        Waitting0();
        while(i--)
        {
                TXD=judge(input,j);
                Waitting0();
                j<<=1;
        }
        TXD=1;
        Waitting0();
        _t0pau=1;

        _pf5=~_pf5;        //指示灯
}

char Receive()
{

        uchar i=8;
        char receive=0;
        _t3pau=0;        //开始计时

        if(RXD==0)
        {

                Waitting3();
                while(i--)
                {
                        if(RXD)
                                receive|=0x80;
                        Waitting3();
                        receive>>=1;
                }

                Waitting3();
                if(RXD)
                        _t3pau=1;        //停止计时
        }
        return receive;
}

楼主:
啊,不好意思,已经解决了

网友A:
模拟串口其实很简单,就是按串口的位时间发送或接收就好了。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经常软件模拟多路全双工串口用于工控,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串口其实很简单,就是按串口的位时间发送或接收就好了。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经常软件模拟多路全双工串 ...

嗯嗯,有点东西没有搞明白,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用状态机做的模拟串口供参考,占用一个定时器中断,但效率很高.虽然是51MCU,但移植到其它mcu是很简单 ...

谢谢,有点东西没有弄明白,已经解决了

网友C:
什么原因啊?

网友D:
为什么没有  UART_Analog.h

楼主:
时序不对,语句顺序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没有  UART_Analog.h

因为这个头文件里面我只进行了函数声明,所以就没贴出来

网友E:
具体是哪里时许不对呢?请教一下

网友E:
能把具体程序发一下么,谢谢

网友E:
您好我很着急我想要看一下您改那个程序的完整版可以发给我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啊,不好意思,已经解决了

求分享如何解决,因为上面的程序好像接收时间短的话,会乱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时序不对,语句顺序改一下就可以了

语句顺序怎么改?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很着急我想要看一下您改那个程序的完整版可以发给我么

留个邮箱,我把程序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语句顺序怎么改?求指导

留个邮箱,我把程序发给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我把程序发给你

楼主可以把程序发我看一下吗?1093735015@qq.com谢谢。

网友H(2016-05-25):
楼主你好,可以看一看你的串口模拟程序的完整版嘛??我才开始学单片机,,,,491674105@qq.com

网友I(2016-12-01):
楼主可以把程序发我看一下吗?986268320@qq.com谢谢。

网友J:
楼主可以把这个发给我吗?谢谢    824573233@qq.com

网友K(2017-03-03):
楼主发个程序,,正在学习        邮箱是1940625534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L: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忘了当时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发2435600992@qq.com这个邮箱吗

网友M(2017-04-11):
楼主,可以给我发一下这个程序吗,13512883420@163.com

网友M:
楼主可以买给我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嗯,有点东西没有搞明白,已经解决了

可以给我发一下这个程序吗?13512883420@163.com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很着急我想要看一下您改那个程序的完整版可以发给我么

可以给我发一下这个程序吗?13512883420@163.com

网友N:
楼主可以给一下完整的程序么?遇到一些问题,邮箱1172719682@qq.com,万分感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我把程序发给你

楼主可以把程序发我看一下吗?1179675357@qq.com谢谢。

网友P:
楼主,我也在学习合泰杯,现在也是在用这个芯片遇到了问题,请问可以能不能把您的源码发我看看啊,我的老是不行,邮箱1183827192@qq.com,谢谢啦

网友Q: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我把程序发给你

可以把完整代码发给我下么,2473155669@qq.com 谢谢啦

网友R(2018-04-11):
楼主能发下完整的程序到 1158657659@qq.com 吗?有报酬,谢谢楼主啦

网友R:
引用 网友S:
谢谢楼主分享的代码谢谢

兄dei,能分享下代码吗

网友T(2019-02-25):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我把程序发给你

楼主 可以麻烦给我一份吗?这是我的邮箱792293376@qq.com,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U:
楼主 可以麻烦给我一份吗?这是我的邮箱942547592@qq.com,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V(2019-03-31):
你好,请问完整代码可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了,邮箱:358128246@qq.com

网友W(2019-09-06):
楼主能发一份你修改后的程序吗?16365201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