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DSP之间的通信接口该选什么好呢?HPI、双口RAM、USB ?

楼主(2016-04-1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使用HPI来通信,见   ARM与DSP接口的通信设计.pdf

楼主:
UART,SPI,I2C也可以啊~。看系统如何设计。具体的应用要求。

网友B:
如果数据量不是大,还是串口简单。

网友C:
HPI口,主机访问并口,看名字就知道了

网友D:
因为 DSP只是写入 ARM只是读出  那么考虑FIFO方案是不更好?

网友E:
干什么用?

楼主:
传输速率要求比较高,还要传大量数据 啊

网友F:
如果数据量大的话  就用HPI32

网友G:
我看到过这样的   DSP做视屏编码存储  ARM做界面显示和视屏回放等的控制

网友H:
更多的人会用HPI直接操作DSP的寄存器

网友I:
也有人用双口RAM的

网友J:
如果数据率比较快 SPI、UART、I2C这种串行总线就不用选了

网友J:
推荐用HPI,HPI可以使CPU直接访问DSP内存地址。

网友K:
但是HPI也有麻烦问题,就是时序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一旦HPI时序出错就只能重启。

网友L:
如果你用TI C6000还有个高速接口可以选择就是 UPP 接口。

网友A:
嗯,就是不知道ARM那边 对接这个接口好不好接。

网友M:
这个接口 收ADC /  DAC   FPGA很方便,而且很快。

楼主:
有人推荐用USB接口,大家认为怎么样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