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时老提示同步错误

楼主(2016-04-17):
MSP430F4152单片机BSL下载问题

网友A:
波特率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楼主:
端口设置是对的,我在怀疑是不是数据线太长了~~~

网友B:
:Q端口设置的对,波特率设置的对不对啊?

网友C:
别连接rst

网友D:
还是检查下你的数据线的吧,很大可能性就是数据线的连接问题的

网友E: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BSL下载软件,?以及BSL下载器是哪里买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TCK接错了,应该接MCU的TEST才对。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TCK接错了,应该接MCU的TEST才对。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
这个一般来说就是楼上所说的,管脚的连接需要注意的。

网友H:
MCU的TEST一般怎麽用的

网友I:
不会是数据线有问题吧

网友J:
同步错误的?这个按照我的经验的先是检查下载线的连接的,还一个是你的硬件板子上的复位电路的也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