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known device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6-04-17):
CY68013a 插上电脑unknown device怎么办?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板子不是你自己设计的?

楼主:
是淘宝上直接买的成品板 结果卖家是个奇葩 常年不在线 偶尔冒出来一下 电话没人接 坑死

网友B:
ezusb 神马的,官方有这个软件.能找到没有写相应rom的设备.

网友C:
提示安装驱动。

网友D:
通常unknown device的原因是主機檢測到USB的D+或D-信號被上拉到3.3V,但是主機進行枚舉卻獲取不到正確的VID/PID

网友E:
建议插上以后你多等一会儿看看。

要么换别人的机子试试行不。没有驱动程序;windows自带的mp3驱动程序不能识别这个东西。

网友F:
最好找找mp3的自带光碟,里面会有驱动程序。

网友G:
.usb口接触不良电压不够

网友H:
对,或usb驱动版本落后

网友I:
检查一下自己电脑的usb口,是不是锈了

网友J:
如果是台式机,尽量查到机箱后面的插口,不要查到前面,前面一般电压较小。或者更新usb驱动

网友K:
mp3问题较复杂,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要去维修站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