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同样的IP,网关和子网掩码设置,电脑可以被ping通,但linux设备ping不通

楼主(2016-04-17):
通过交换机连接了一台跑linux的设备,发现外网无论如何也ping不通设备,但是把电脑设置成同样的IP,网关和子网掩码,外网就可以ping通这台电脑。
而把linux设备直接通过网线和电脑相连,电脑ping设备也没有问题,也能正常访问。
想问一下,linux和windows在网络设置上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网络设置是:
IP:172.19.17.226
网关:172.19.17.225
子网掩码:255.255.255.248

这个设置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再找多一个设备接上 试试了

估计是没响应 ping 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找多一个设备接上 试试了

估计是没响应 ping 包了

换了个设备也是一样的现象。
我登录linux设备用route -n命令查看,网关信息是:
kernel IP routing table
Destination             Gateway               Genmask                      Flags    Metric    Ref     Use      iface
0.0.0.0                  172.19.17.225        0.0.0.0                       UG       0          0        0         eth0
172.19.17.224       0.0.0.0                 255.255.255.248           U         0          0        0         eth0
网关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linux 防火墙允许PING了吗?

linux 能PING出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