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6q启动模式配置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6-04-17):
se, pi, IO, boot, gp
mx6q/dl 可以通过BOOT_MODE[1:0]来选择启动模式,
一、在Boot From FUSES模式下,GPIO pin的状态将被忽略,直接选择eFUSEs的设置来进行启动,eFUSEs的设置是多少呢?我的emmc挂在USDHC4上,那烧录会烧到哪个device呢?eFUSEs是怎么设置的,手册上好像没看到。
二、Internal Boot模式启动,boot参数可以根据BT_FUSE_SEL来选择是gpio还是eFUSEs来决定,那BT_FUSE_SEL这个值是谁来决定呢?gpio口吗,对应哪个gpio?手册好像也没讲啊。
求大神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硬件方面的东西不太懂,好像就是通过拨码开关来选择的,参考下官方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