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多通道采集时碰到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6-04-17):
多通道采集碰到如图所示的问题(显示原因为完成转换前已尝试ADC转换),单通道运行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应该怎么改?求大神帮助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采集模块自身的缺点。不支持单通道直接转换,你可以设置成多通道都采集完成后统一转换。或者是看你用的采集VI是否合适。

网友B(2020-07-08):
看楼主这个贴,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网友C:
发生这个错误的原因应该是你在一个通道转换尚未完成时启动了另一个通道或同一个通道的转换。
你使用的数据采集卡应该不是同步(Simultaneous)卡,不支持多个通道同时采样的。虽然你的数据采集卡有多个通道可以使用,但是必须分时复用。
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通道完成采样后,才可以启动其它通道的采样。

网友D(2021-04-21):
应该还是协议的问题。每次启动转换后,要等待到结束并显示后,在启动下一次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