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D9160UART通信问题

楼主(2016-04-17):
ISD9160的UART经常发送不成功,每次都得动一动usb连接线才能发送成功,同样的环境下使用microchip的芯片没有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人知道,这款芯片在uart通信的时候外接电路是否需要上拉或者下拉?我尝试过:直连;Tx和Rx分别连接2.2K的上拉电阻,这两种结果都不理想。代码是新塘官网上的代码。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难道这个接口跟其他的不同吗,你碰一下为何就好了,你测试过没

网友B:
我们有专业负责9160这颗芯片的FAE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C:
这两个的外围电路是不是有区别啊

楼主:
看样子也没人知道原因,唉

网友D:
串口的话不需要上拉下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