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为什么要并这么多电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17):
据说78L05这类的稳压器输出电容的电阻需要在合适的范围内否则瞬态响应不好

网友B:
这些电容并不都是为7805配备的,应该是电路其他部位的退耦电容,

网友C:
高频滤波

网友D:
三楼yinweini正解

网友E:
3楼说法有缺陷。图中各电容主要是为提高或改善"以7805为核心"的供电电源侧质量或性能的,用电侧退耦电容主要集中在各末端部位。

网友F:
多一点电容,线路稳定吧

网友G:
如果其目的不是3楼所说的那样,就是撑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其目的不是3楼所说的那样,就是撑的。

同意。

网友I:
楼主这个图大大地有问题!!!78L05封装用反了?哪边输入?哪边输出?!输入和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少?!我记得78系列的推荐值是输入高于输出3V。压差太大了功耗大,发热。基于以上,电容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J:
线型电源,并不一定是电容越多越好,不合适的电容使用有可能会造成自激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图大大地有问题!!!78L05封装用反了?哪边输入?哪边输出?!输入和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少?!我记 ...

真的哦,居然一帮人都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图大大地有问题!!!78L05封装用反了?哪边输入?哪边输出?!输入和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少?!我记 ...

这是用的板子的图,老板给的图,正反应该是接反了,是5V的稳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容并不都是为7805配备的,应该是电路其他部位的退耦电容,

那为什么要并在78L05上呢

网友I:
要是我设计,我可能会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楼说法有缺陷。图中各电容主要是为提高或改善"以7805为核心"的供电电源侧质量或性能的,用电侧退耦电容主 ...

有事后是为了画图方便,从接地点就可看出这些电容并不是集中在一起,有些重要节点的退耦线路图上是无法标志准确位置的,要看pcb走线,为7805配置则会如c8直接连接2脚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要是我设计,我可能会这么做。

此电路并非好的应用电路。
C6的取值很无理,这么大的输出电容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
R1的选用与否及其取值,应视5V电流而定;
若R1存在,则将C1移至C4处更为合适。
而C1的值也应根据+15V的特性来选个合适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此电路并非好的应用电路。
C6的取值很无理,这么大的输出电容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
R1的选用与否及其取值 ...

  感谢楼上,学习了。我回去马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我设计,我可能会这么做。

请问103的电容有什么用,和104不冲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图大大地有问题!!!78L05封装用反了?哪边输入?哪边输出?!输入和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少?!我记 ...

输入时15V输出是5V,发热会很厉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我设计,我可能会这么做。

输入端的电阻和电容是不是个低通滤波器?如果是这个频率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电路并非好的应用电路。
C6的取值很无理,这么大的输出电容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
R1的选用与否及其取值 ...

你好,C6的取值会带来什么问题呢?R1是限流电阻还是低通滤波器的一部分,怎么R1的值要看5V的电流呢?R1存在为什么要把C1移到C4?

网友K:
这电路是不是就有问题啊,一般设计电路没有这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电路并非好的应用电路。
C6的取值很无理,这么大的输出电容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
R1的选用与否及其取值 ...

这是整个的电路,

这是我用proteus仿真试一下LM317的电容效果,可是10K的脉冲信号依然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容并不都是为7805配备的,应该是电路其他部位的退耦电容,

这是整个的电路,

这是我用proteus仿真试一下LM317的电容效果,可是10K的脉冲信号依然有输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C6的取值会带来什么问题呢?R1是限流电阻还是低通滤波器的一部分,怎么R1的值要看5V的电流呢?R1存 ...

你后面发的电路可读性太差,不太想细看。

就15楼的电路而言:
C6太大是有问题的:
1.电源的建立时间过长,在上电之处的若干ms内78L05处于过流保护状态,加上R1的影响,5V输出建立较慢,可能会对某些芯片的上电复位造成麻烦。
2.掉电时,5V的放电过程缓慢,在后面空载情况下,15V断电1s之后,5V处还有3.5V电压,这对再次上电会造成很**烦。

R1干嘛用?
通常是因为输入电压较高,在78L05上的压降过大而造成78L05温升过高,串入R1是希望由它来分担一部分功率的。
假设5V的最小负载电流为50mA,最大负载电流为100mA,而R1 = 0,则78L05的功率消耗约为500mW~1000mW,显然这是78L05不可承受的;现串入R1,且R1 = 75 欧姆,则78L05最大的功率消耗不到350mW,这是78L05基本可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