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6-04-17):
本人很菜,希望大神帮忙解决一个电路问题。电路图如下,lm7805无输出,用万用表测量,in5822的阴极与lm7805的1.2.3端分别有12伏的输出,这是那部分出问题了???望大神解答!!!!!!!!!!

网友A:
有12V电压,说明lm2576工作正常,问题就在lm7805和周边元件上了

网友B:
检查地线是否正常 。

网友C:
”lm7805的1.2.3端分别有12伏的输出“???
地,vin,vout一样?你怎么测量的?

我猜没表达清楚

网友D:
那应该是7805的地线断了

网友E:
换一个LM7805试试?

网友F:
5脚ON/OFF,这是使能端,要想有输出必须接上高电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脚ON/OFF,这是使能端,要想有输出必须接上高电平

非也非也,哈哈,记错了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非也非也,哈哈,记错了拉

谢谢T叔,是我自己没看手册讲错了,感谢批评指正

网友H:
那个2W8欧姆电阻干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那个2W8欧姆电阻干嘛的

当限流电阻吧?

网友I:
电感或电阻开路了。

网友J:
封装错了

网友K:
7805的地线好像是没连上吧,就那个十字交错的那块,没有节点啊

网友L:
这原本一个So esay的电路,首先用万用表量各电容有否短路的,然后把7805去掉,看+12V是否正常,最后换一个7805再测测,如还是不正确,则封装错误或PCB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