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大神推荐一款稳压芯片,压差最好能控制在0.3V以下

楼主(2016-04-17):
寻求一片稳压芯片,压差最好能控制在0.3V以下,求大神推荐一款!现在用的AMS1117-3.3,锂电池的电压在3.6V~4.2V,AMS1117-3.3不能稳到3.3V,AMS1117要求压差好像大于1V才能稳压到3.3V,我的锂电池电压3.95V,经过AMS1117稳压后2.90V,求推荐一款稳压芯片能实现压差在0.3V之内的?补充一点,是给3.3V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负载电流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A:
CMOS LDO,小电流时压差mV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 LDO,小电流时压差mV级

我用的是片状锂电池,放电电流基本都是1C的,一块1000mah的放电电流都有1A了

网友A:
大电流就不要考虑LDO了

网友B:
一个电池。。。。直接供电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池。。。。直接供电不可以么?

单片机和其他芯片的供电电压是3.3V

网友C:
PWM比较好解决,还能提高效率,1V下0.3V也是不小的功率了

网友D:
dcdc

电流那么大

网友E:
看了一圈,没说到电流。XC6204/6206,压降:200mV@100mA(也就是MOSFET内阻最低2Ω)。

网友F:
XC9140C331MR-G
图片是这芯片的一些资料

网友G:
SGM2036  3.3V输出,300mA最大输出能力,压差最大250mV,

网友H:
看楼主的负载大小,如果100mA以内,就用LDO吧,国产一大推品牌,做的品质也都可以啦,比如SGM、微盟等。
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大,不建议用LDO了,改用DC-DC吧,当然可以DC-DC+LDO,DC-DC给对噪声和纹波要求不高的模块供电,LDO给模拟电路供电

网友I:
单片机用ldo,大电流负载就不要LDO了直接低内阻MOS开关了

楼主:
忘了说了,是给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额,好像电流都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圈,没说到电流。XC6204/6206,压降:200mV@100mA(也就是MOSFET内阻最低2Ω)。 ...

是给3.3V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负载电流应该不是很大,可以用你推荐的这个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负载电流多少?

是给3.3V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负载电流应该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楼主的负载大小,如果100mA以内,就用LDO吧,国产一大推品牌,做的品质也都可以啦,比如SGM、微盟等。
如 ...

补充一点,是给3.3V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负载电流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A:
MCU串个4148
2822直接供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是给3.3V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负载电流应该不是很大

2822功放是比较耗电的,如果对功率没要求,就直接锂电池供电,不过通常都是升压DC-DC供电。
MCU就用个LDO吧,0.2RMB就搞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给3.3V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负载电流应该不是很大,可以用你推荐的这个芯片吗? ...

2822直接挂在电池上面,3.3V给单片机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2822功放是比较耗电的,如果对功率没要求,就直接锂电池供电,不过通常都是升压DC-DC供电。
MCU就用个LDO ...

对啊,直接把2822挂在电池上,LDO稳压芯片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之前我用的AMS1117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22直接挂在电池上面,3.3V给单片机工作。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啊,直接把2822挂在电池上,LDO稳压芯片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之前我用的AMS1117不行 ...

SGM2019-3.3YN5G

网友K:
小日本很多这种LDO  500ma 压差0.1V  XC6214pXXXX

网友L:
搜索超低压差ldo,能找到很多

网友M:
你3.3V单片机,电流多少?这个应该可以量得到,或你的芯片datasheet上面可以找得到。根据你的实际电流去找,才会找到合适的。 100mA以内,可以到0.3V,这颗台系的LDO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N:
看mp3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已选用XC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