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芯片的DS1302时钟程序怎么写,求大神发一个

楼主(2016-04-17):
芯片是STC15F2K60S2,我是用oled12864显示的,如果显示器也可以一样就最好了,不行的话就是15的芯片就好了,求各位大神给我发一个

网友A:
网上一搜,估计一堆。。。。

网友B:
51的都差不多吧

网友C:
下载个CVAVR,它的库里有。我上传不了附件啊。
你抄吧

/*
  CodeVisionAVR C Compiler
  (C) 1998-2011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Dallas Semiconductors DS1302 Real Time Clock functions V1.1
*/

/*
  V1.1 08022011_1 - modified to support Virtual ports of
  ATxmega devices

  Example for VPORT0_OUT of ATxmega devices,
  VPORT0 must be mapped to a physical port of
  the chip during initialization after reset:

  #asm
      .equ __ds1302_port 0x11 ; mapped to VPORT0_OUT
      .equ __ds1302_io=2
      .equ __ds1302_sclk=1
      .equ __ds1302_rst=4
  #endasm
*/

#if __CODEVISIONAVR__<2050
#error ds1302.lib requires CodeVisionAVR V2.05.0 or later
#endif

#include <bcd.h>
#include <delay.h>

static void ds1302_rst0(void)
{
#asm("cbi  __ds1302_port,__ds1302_rst")
delay_us(5);
}

static void ds1302_write1(unsigned char c);

static void ds1302_write0(unsigned char c)
{
#asm
    sbi  __ds1302_port-1,__ds1302_sclk
    sbi  __ds1302_port-1,__ds1302_io
    sbi  __ds1302_port-1,__ds1302_rst
    sbi  __ds1302_port,__ds1302_rst
#endasm
delay_us(5);
ds1302_write1(c);
}

#pragma asm_function+

static void ds1302_write1(unsigned char c)
{
#asm
    ld   r30,y+
    ldi  r26,8
ds1302_write2:
    ror  r30
    cbi  __ds1302_port,__ds1302_io
    brcc ds1302_write3
    sbi  __ds1302_port,__ds1302_io
ds1302_write3:
    nop
    nop
    nop
    nop
    sbi  __ds1302_port,__ds1302_sclk
#endasm
delay_us(2);
#asm("cbi  __ds1302_port,__ds1302_sclk")
delay_us(2);
#asm
    dec  r26
    brne ds1302_write2
    ret
#endasm
}

#pragma asm_function-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unsigned char addr)
{
ds1302_write0(addr | 1);
#asm
    cbi  __ds1302_port,__ds1302_io
    cbi  __ds1302_port-1,__ds1302_io
    ldi  r26,8
ds1302_read0:
    clc
#endasm

#ifdef _ATXMEGA_DEVICE_
#asm("sbic __ds1302_port+1,__ds1302_io")
#else
#asm("sbic __ds1302_port-2,__ds1302_io")
#endif

#asm
    sec
    ror  r30
    sbi  __ds1302_port,__ds1302_sclk
#endasm
delay_us(2);
#asm("cbi  __ds1302_port,__ds1302_sclk")
delay_us(2);
#asm
    dec  r26
    brne ds1302_read0
#endasm
ds1302_rst0();
}

void ds1302_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ds1302_write0(addr & 0xFE);
ds1302_write1(data);
ds1302_rst0();
}

void rtc_init(unsigned char tc_on,unsigned char diodes,unsigned char res)
{
res&=3;
if (tc_on) res|=0xa0;
if (diodes==1) res|=4;
else if (diodes==2) res|=8;
else res=0;
ds1302_write(0x8e,0);
ds1302_write(0x90,res);
ds1302_write(0x8e,0x80);
}

void rtc_get_time(unsigned char *hour,unsigned char *min,unsigned char *sec)
{
*hour=bcd2bin(ds1302_read(0x85));
*min=bcd2bin(ds1302_read(0x83));
*sec=bcd2bin(ds1302_read(0x81));
}

void rtc_set_time(unsigned char hour,unsigned char min,unsigned char sec)
{
ds1302_write(0x8e,0);
ds1302_write(0x84,bin2bcd(hour));
ds1302_write(0x82,bin2bcd(min));
ds1302_write(0x80,bin2bcd(sec));
ds1302_write(0x8e,0x80);
}

void rtc_get_date(unsigned char *day,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year)
{
*day=bcd2bin(ds1302_read(0x87));
*month=bcd2bin(ds1302_read(0x89));
*year=bcd2bin(ds1302_read(0x8d));
}

void rtc_set_date(unsigned char day,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year)
{
ds1302_write(0x8e,0);
ds1302_write(0x86,bin2bcd(day));
ds1302_write(0x88,bin2bcd(month));
ds1302_write(0x8c,bin2bcd(year));
ds1302_write(0x8e,0x80);
}

网友D:
STC不是有例程么